[维修求助]
请教iphone 11重启日志问题

楼主(2023-08-30):
iphone 11 一小时左右死机重啓, 重启日志:
no successful checkins from wifid in 180 seconds\nwifid has not exited..
请问是wifi问题还是其他? 但wifi功能正常的
谢谢指教....

网友A:
摔过吗?感觉还是WIFI的问题,180秒没有检查到WIFII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摔过吗?感觉还是WIFI的问题,180秒没有检查到WIFIID

分层沒发现掉点,上下层各点阻值也正常

网友:
升过硬盘的机器吧,

网友:
等你的答案

网友(2023-11-08):
可能是软件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