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宏碁N20C1 开始外接显示器可以亮机进系统后来换了一个液晶屏,不触发了

楼主(2023-08-30):
宏碁N20C1 开始外接显示器可以亮机进系统,怀疑液晶屏问题,后来换了一个液晶屏亮了一下,,后来把液晶屏拆下来,再按回去,没有待机 现在不触发了。求大师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不触发看公共点过不过 过了看看图纸3 5v是否正常  接着测量开机电路 测量待机电路 按时序来该测哪里测哪里你这么问难道你不是修主板的师傅

网友B:
换屏拔电池了吧?    鸿基的有些要装后壳打上螺丝电池才放电

网友C:
应该是没有拔掉电池带电拆换屏幕把主板烧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没有拔掉电池带电拆换屏幕把主板烧了吧。

电池第一时间就拔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屏拔电池了吧?    鸿基的有些要装后壳打上螺丝电池才放电

电池是基本的,拆开盖子就拔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触发看公共点过不过 过了看看图纸3 5v是否正常  接着测量开机电路 测量待机电路 按时序来该测哪里测哪里 ...

3V 对地阻值为0

网友:
对地为0那不是可以开修了

网友:
屏不一样烧了吧 或者是接回去的时候没接好

网友:
大佬们看看我贴子求助

网友D:
你接的是144HZ 的屏吗,,,不是,,,有可能焼机

网友E:
不用想 典型的换屏烧U了

网友:
估计你没拆电池换的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用想 典型的换屏烧U了

难搞喔!做维修最怕碰到这种事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接的是144HZ 的屏吗,,,不是,,,有可能焼机

前些时间我用普通屏去测试,还好没损坏别的,普通屏和144HZ屏脚位不一样

网友:
你比较幸运,普通感冒到你这儿升级了

网友:
和我的一样,原来是屏不显示,外接能显示,本来想是屏坏了,放了几天,不开机了,桥坏了,更换桥后,外接能开机,几分钟后突然断电,再测桥又烧了

,不敢换了

网友:
带电插拔引起主板损坏了?

网友:
不拔电池你也是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