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触发 待机0.002 无+3VPCU +5VPCU

楼主(2023-08-30):
板子是宏碁的D257 板号DA0ZE6MB6E0 REV:E
到手不触发 通电待机0.002,量电感没有3,5V,EC3.3V供电也没有。看板子发现5V的滤波电容是被人换过的 但是换的是一个耐压值2.5V

拆掉以后量3 5V电感对地900和1100左右电容也是完好的,怀疑是不是换电容之前就已经没有3 5V了,不然这个电容会烧坏的吧?
然后去查了下供电芯片,芯片主供电19V正常,PWM开启信号为高电平,稳压器3.3和5V也正常 图里没标电压的脚位都是0V ,芯片换过了 没换之前+3V_B和+5V_B都是0V 换了个芯片就多了这两个电压,大佬们帮忙看看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出3 5V电压

新手发帖有点啰嗦 希望大佬们谅解

网友A:
会不会有断线呢 感觉你的量的对地二级体值不对 一般 3V5V也就300左右吧 不知道是你量的不对还是表的事 供电有了 看着芯片有4个en 1个是公共点分压过来的 一个ENC这2个是不是线性的开启?另外2个en是不是3v5v的开启?3v5v的开启就通过一个电阻接地吗 是不是别的地方发过来的

网友A:
友情提醒:有的机子需要按开机键才出3v5v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友情提醒:有的机子需要按开机键才出3v5v的

试了试 开机点测量没有高电平  按了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有断线呢 感觉你的量的对地二级体值不对 一般 3V5V也就300左右吧 不知道是你量的不对还是表的事 供电有了 看着芯片有4个en 1个是公共点分压过来的 一个ENC这2个是不是线性的开启?另外2个en是不是3v5v的开启?3v5v的开启就通过一个电阻接地吗 是不是别的地方发过来的

多谢大佬指点  我的方向还是错了 不应该先查3 5V的,跟你之前说的一样 有些板子是触发之后才会产生3 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