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k061p不升压

楼主(2023-08-30):
la-k061p不读取外挂程序,不升压现在只有5V.,芯片的LDO3V 和1.8V都已经出来了,TBTC_ADCIN1 TBTC_ADCIN2都有2.9V

网友:
还须要什么条件才能读取外挂的BIOS。BIOS芯片供电用的也是TPS65988的LDO3V

网友A:
芯片换过二片,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

网友(2023-10-16):
引用 网友A:
芯片换过二片,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

修好了吗。我这也有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