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511不开机电流卡在0.85a左右有轻微跳变

楼主(2023-08-30):
tps51511已经换过了不管用,现在显卡供电0.75v左右,cpu供电0.9v左右,其他的3 5v供电都正常,内存供电都正常,还有个发现就是处理器和显卡的上管mos管的g极组织只有7欧左右,不会整了,特来求助

网友A:
显卡问题,很老款的机器,显卡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问题,很老款的机器,显卡通病

要是显卡的问题就不整了

网友:
还有这机器开机后风扇一直在最大风速狂转

网友B:
这么高端的机器  修不好可惜了  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么高端的机器  修不好可惜了  哈哈哈

别闹

网友:
显卡应该还有其它供电没出来

网友:
测内存时钟了

网友:
通病显卡问题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:
这种板子还去修吗

网友:
这机器还修啊,还不如叫客户买台二手机

网友:
中间那个北桥问题,不是显卡

网友:
老机器了,先整显卡

网友:
晚上回家先多下几个bios刷下试试,不行就考虑显卡或者桥的问题

网友C:
是不是有小供电没有出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有小供电没有出来?

搞定了,加焊了北桥亮机了

网友:
加焊了北桥亮机了

网友D:
第一次用吹风机吹的亮机了,坚持了没多长时间又不行了,后面用热风枪500度吹了三四十秒,现在用着没啥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第一次用吹风机吹的亮机了,坚持了没多长时间又不行了,后面用热风枪500度吹了三四十秒,现在用着没啥问题

这种的话只要运行载荷大温度高,持续一段时间还是会出毛病的,到时候顾客还是来找你,这种显卡虚焊容易反复,网上买回来板子看显卡周围封胶,如果没动就是没修过,换上后几年都不会出现问题

网友:
这款机以前最喜欢修,无显示,二话不说上BGA干显卡,几乎都修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种的话只要运行载荷大温度高,持续一段时间还是会出毛病的,到时候顾客还是来找你,这种显卡虚焊容易反复,网上买回来板子看显卡周围封胶,如果没动就是没修过,换上后几年都不会出现问题

不是显卡,我是加焊的北桥好了,机器是别人送我的,虽然老机器了但是扔了也可惜,所以就研究着修起来了

网友:
机器开了三四天了,现在用着没啥问题,我又花了18块收了个一样的坏板,把显卡控制芯片移了个电阻修好了,留着备用了

网友:
真巧啊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跟你跟你的差不多 不过我打算给客户换板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