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C662附近的两个电阻应该是多大?

楼主(2023-08-30):
有一块主板用的ALC662声卡,但在系统里检测不到声卡,但发现UAA总线。加焊过声卡,故障依旧。经过仔细检测,25脚,38脚有5V,1脚有3.3V 27脚有2.5V。测量周边所有元件发现,与13脚相连的电阻的电阻值为0,与34脚相连的电阻的电阻值为0,与40脚相连的电阻的电阻值也为0。这几个电阻非常小,没有标识。另外,这三个脚的电压都是2.5。请教一下,这几个电阻正确的电阻值是否为0,如果不为0,正确电阻值是多少?

网友:
看图纸对应吧,你这样说谁知道是什么电阻?

网友:
说一下后续吧。后来把声卡芯片换掉了,系统找得到声卡并正常安装驱动,但新的问题出现了。插入音箱时,没有检测到插入,还是出不了声。因为新芯片和原来的芯片虽然都是alc662,但是版本不同,旧的是白字alc662在螃蟹的右边,新的是黄字alc662在螃蟹的下边。又另外找来一块好的主板,上边的alc662是白字的,拆下换上后问题依旧。把黄字芯片换到好主板上,一切正常。说明检测不到音箱的问题,与alc662芯片是白字还是黄字没有关系,问题可能出在周边电路上。
后来发现坏主板的模拟前置音箱输出在电容后的电阻是75欧姆,好主板的相应电阻是0欧姆,于是把75欧姆的电阻拆下,一时没找到合适的电阻,就用导线直接连接电容和音频输出接口。但还是检测不到音箱。这下彻底懵了,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了。
哪位对alc662周边电路熟悉的,指导一下,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662有两个版本,白字的应该是C版,区别是需要外接5V LDO。

检测插入是看插入后电阻识别的,这个你随便找个图看看就知道了

我修好过很多例声卡问题了,一般就这两个方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662有两个版本,白字的应该是C版,区别是需要外接5V LDO。

检测插入是看插入后电阻识别的,这个你随便找 ...

可是我那块好主板的alc662原来是白字的,我把黄字的换上去直接就能正常用了,并不需要改变其他电路。那块坏主板,原来是白字alc662,我把好主板的白字alc662换上去,还是检测不到音箱。说明alc662的版本不是问题的原因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是我那块好主板的alc662原来是白字的,我把黄字的换上去直接就能正常用了,并不需要改变其他电路。那块 ...

我没说一定是这个问题啊,识别电阻可以查一查

网友C:
为了告诉你答案,我损失了2分

网友:
谢谢大佬指点。我又研究了一下电路,发现一个问题,音频接口的检测针脚与寻常接口不同,和接地脚掉了个个。看上去电路没问题,这是说音频接口坏了吗,还是哪里出问题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了告诉你答案,我损失了2分

大佬,经过对接口的仔细检测,发现不插入插头时,检测针脚是开路的;当插入插头时,检测针脚能对地短路,说明接口没问题。但是发现的问题的是,芯片的检测针脚13脚的电压很低,只有零点几伏,应该达不到检测电压的要求。可是,芯片是经过替换的证明是好的,芯片的模拟电压输入脚有5V,数字输入脚有3.3V。沿路的电阻有5K,10K, 20K,也都是正常的。问题出在哪里呢?请指点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