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X-H55M 1.01这款主板SATA没有ahci只有ide怎么解决

楼主(2023-08-30):
ZX-H55M 1.01这款主板SATA选项没有ahci只有ide怎么解决,但是还能找到AHIC的驱动栏,但是识别不到硬盘

网友:
你先看看你主板的南桥芯片组是否支持AHCI。
一般来说,英特尔的南桥芯片组中ICH6R、ICH6M、ICH7R、ICH7DH、ICH7M、ICH8R以及P35的ICH9支持AHCI。而ICH5、ICH5R、ICH6、ICH7和ICH8则不能直接支持AHCI。

网友A:
升级主板收bios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升级主板收bios试试

请问只有BIN格式的BIOS怎么刷入呢,论坛里下的,DOS怎么刷都不好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只有BIN格式的BIOS怎么刷入呢,论坛里下的,DOS怎么刷都不好使

你先上技嘉官网找一下这块主板的BIOS,官网上的BIOS都可以在DOS里刷。
如果官网没有,你再找找本论坛里的,一般都是要用编程器才能刷。
如果上面两个方法都没解决,那只能从其它途径获取BIOS,比如从某宝上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先上技嘉官网找一下这块主板的BIOS,官网上的BIOS都可以在DOS里刷。
如果官网没有,你再找找本论坛里 ...

嗯谢谢了,这个是个寨板估计只能编程器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