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张名人堂970,其实这个是不太

楼主(2023-08-30):
一张名人堂970,其实这个是不太想发的,但是有点奇葩,还是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,可能有的时候会遇到。
检测最后两个显存报错,调换显存位置报错依旧,然后检查显存边上的电阻,阻值异常了,换了560欧的电阻就正常过测试了。
这下问题就来了,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打上驱动也没有任何问题,但是一点开GPU z两秒钟不到就会立马黑屏,但是不会死机,点开鲁大师也一样。
这一下就懵了,还以为其它地方有乱七八糟的疑难杂症,想着头疼了。
然后把显卡又拆开看了一下,970名人堂这边有两个四针的风扇插口,我插的那个是比较偏远的,然后把风扇插到靠近这边的就好了,正常了,点开GPU z不会再黑屏了,各种测试也没问题,但是把风扇线插到另外一个四针插口上就会黑屏,有点离谱。
各种跑测试也不会出现问题了,一切都以为完好的时候,开始正式装机,把背板散热块全部装上,再进入系统测试的时候,发现进入系统的时候屏幕上有很多小方块花屏,等十几秒以后可以进入系统,但是不能跑测试,驱动也都正常,跑测试也会出现很多小方块,我还以为又有问题了,跑去扫显存,发现没有任何异常。
然后我在那里思考着,发现这个名人堂的金属背板直接紧紧的贴在了主板的铁皮上,就想那会不会是干扰的问题,就拿了张纸贴在上面,将其隔开。
再次开机,在开机过程中也不会出现小方块了,进入系统也都完全正常了,把纸拿开,让背板贴在主板的铁皮上,又会出现花屏小方块,真是麻了。
还好走的方向都是对的,不然的话要麻烦死。

网友:
这种还真的是奇怪,按理说是显卡金属背板和主板的金属部分应该是同电位的,但事实又是隔开就解决了,恭喜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