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77H2-CM的bios与刷bios的工具

楼主(2023-08-31):
Q77H2-CM的bios,文件是3M的,包里有刷bios的工具。厂家给的,没有试用过。还有其他前几年的清华同方主板升级BIOS,

网友:
已验证,确定是官方最新版BIOS ,新LOGO,无密码,无romstar,开机快,win下直接运行autowin.bat刷写成功,很完美!
另附上刷好后编程器备份出来的 8M版

网友A:
有刷过修改版的bios 官方版无法直刷,afuwin会闪退,就需要编程器刷8m版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刷过修改版的bios 官方版无法直刷,afuwin会闪退,就需要编程器刷8m版的

有romstar吗?似乎这个版本用老的amibcp打不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romstar吗?似乎这个版本用老的amibcp打不开

没有,很干净,启动很快,
amibcp版本问题

网友:
我的刷过其他修改版的BIOS,   ME 丢失了,怎么刷都刷不回来,你知道怎么处理吗,这个BIOS 含ME 吗,或者如何添加ME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,很干净,启动很快,
amibcp版本问题

这个帖子的回复里面有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45485-1-1.html#pid18688605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有,很干净,启动很快,
amibcp版本问题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45485-1-1.html#pid18688605
这个帖子有的

上面这个rom我用afuwin提示容量不匹配,算了不整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45485-1-1.html#pid18688605
这个帖子有的

你发的厂家的可以用包里面afuwin 可以在win下直接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发的厂家的可以用包里面afuwin 可以在win下直接刷

我这个就是windows下直接afuwin刷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45485-1-1.html#pid18688605
这个帖子有的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47429-1-1.html
这里我合成的初始ME, P8X140115版本 8M版,你可以直接用 AFUwin3.09直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47429-1-1.html
这里我合成的初始ME, P8X140115版本 8M版,你可以直 ...

感谢感谢,明天有空了就去试试

网友:
很不错的帖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47429-1-1.html
这里我合成的初始ME, P8X140115版本 8M版,你可以直 ...

已搞定,按你的方法,用dos启动盘刷回了ME,以后不瞎刷了,之前刷挂了一块W25Q64FVSIG

网友(2023-11-30):
感谢楼主分享!
不知道有没有修复硬盘AHCI模式下热插拔的问题

网友(2024-01-04):
这个应该不含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