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310没cpu供电,时钟 复位却有电压的怪现象。

楼主(2023-08-31):
如图:

复位电压3.3

时钟电压
示波器,不要杠了,频率不能用电压表示。

时钟,复位,用电压来测的话,都有了,不走代码。那是不是该刷bios了?
那么,那么,我测了下cpu电压。居然没有。呵呵~~~~~~~~~

cpu电压除了本身的开启,芯片自身的好坏,还跟南桥,还有bios有关。
这种时钟复位都有电压,没有cpu供电,我第一次见。。。。

网友:
H310 CPU供电除去基本的供电还有H_PWRGD_R,H_PM_DOWN_S,H_VIDALERT#,H_VIDDATA,H_VIDCLK,H_PROCHOT#,CFG_RCOMP_M11等等有关系。复位先出的话查复位电路,H310系列的话没有修到过先出的。

网友:
如果修好了,请告知我们是哪里的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