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屏组装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23-08-31):
使用笔记本显示屏NT140WHM-N47配乐华M.NT68676的驱动板,使用单6的屏线连接,现在显示器背光可以正常点亮,无图像,驱动板按键也可以正常开关机
1、确认显示屏上的6、7脚CLK EEDID、DATA EEDID无接线,其它端脚电压与连线正常
2、电脑查看驱动板分辨率是1366X768的显示显示器信息为“显示器AAA”
请问一下大家,我这现象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线问题,如果屏线要接CLK EEDID、DATA EEDID,如何与驱动板连接,谢谢!!!
3、想重写一下驱动板,请问一下大家有如下文件帮忙发一个吗,谢谢!

网友A:
使用笔记本显示屏NT40WHM-N47配乐华M.NT68676的驱动板,使用单6的屏线连接,NT后丢了一个1吧

网友A:
LVDS (1 ch, 6-bit) , 40 pins , 端子;你看一下输出是这种信号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笔记本显示屏NT40WHM-N47配乐华M.NT68676的驱动板,使用单6的屏线连接,NT后丢了一个1吧

是的屏型号NT140WHM-N4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VDS (1 ch, 6-bit) , 40 pins , 端子;你看一下输出是这种信号不。

驱动板使用什么方法可以确认输出是单6的信号呢这个不知道如何进行检测

网友:
重点看是不是LVDS 单6是对的,上网查下或是问卖家应该能知道了

网友:
与卖家确认了刷的是HT140WXB_501的程序,查询2个屏可以替换,就是无法显示,看来是驱动板不支持,后面又刷了LTN140AT07程序还是一样

网友B:
nt68676对笔记本液晶屏的兼容性不怎么好,我提供一个通用程序,你自己写入试试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t68676对笔记本液晶屏的兼容性不怎么好,我提供一个通用程序,你自己写入试试看。

感谢,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t68676对笔记本液晶屏的兼容性不怎么好,我提供一个通用程序,你自己写入试试看。

从上面看SI6L这个是双6的吧,可能不适合

网友:
又购买了MT9700的板子试了可以正常显示,进一步确认了屏线没有问题,显示屏上的6、7脚CLK EEDID、DATA EEDID无需接线

网友:
现在我搞晕了请问一下,SI6L是单6,还是D06是单6呀

网友:
我之前以为S是双的拼音首字母,D是单的拼音首字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t68676对笔记本液晶屏的兼容性不怎么好,我提供一个通用程序,你自己写入试试看。

写入后按键指示灯异常,按键也没有任何反应,感觉程序不配套

网友B:
si是单(single),d是双(dual)。笔记本屏单6居多。乐华M.NT68676有好几个版本,如乐华M.NT68676,2。乐华M.NT68676.2a。乐华M.NT68676.3。程序不一样,不一定通用。你的是哪个型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t68676对笔记本液晶屏的兼容性不怎么好,我提供一个通用程序,你自己写入试试看。

我手机看到有新回复,但是打开贴子没有内容,帮忙再发一次,谢谢

网友:
请问一下为何15楼层不见了,怎么可以显示出来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i是单(single),d是双(dual)。笔记本屏单6居多。乐华M.NT68676有好几个版本,如乐华M.NT68676,2。乐华 ...

感谢指导,我的板子是M.NT68676.2A.11486

网友:
原来我点赞了一下给放到前面了

网友B:
M.NT68676是用于广告机的,是大屏,对于小屏支持不怎么好。我用M.NT68676.2改了两个15.6的笔记本液晶屏用,都是1366*768。一个是lp156wh2,只能写lg的程序,写别的15.6程序直接白屏。另外一个可以通写15.6的程序。问题有vga口在dos下显示图像抖动,上下重叠,像屏坏了一样。dvi口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M.NT68676是用于广告机的,是大屏,对于小屏支持不怎么好。我用M.NT68676.2改了两个15.6的笔记本液晶屏用,都是1366*768。一个是lp156wh2,只能写lg的程序,写别的15.6程序直接白屏。另外一个可以通写15.6的程序。问题有vga口在dos下显示图像抖动,上下重叠,像屏坏了一样。dvi口正常。

感谢,看来是这个板子支持不好

网友(2024-04-20):
引用 网友B:
nt68676对笔记本液晶屏的兼容性不怎么好,我提供一个通用程序,你自己写入试试看。

老哥,还有其他驱动程序吗,我还需要别的分辨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