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脑画面每隔十几秒就会跳动

楼主(2023-08-31):
笔记本电脑画面每隔十几秒就会跳动一下,BIOS介面也会跳,试过很多种方法都没有用,求助一下各位大佬,

网友:
图片是主板信息,屏幕是友达15.6寸72色域的液晶屏,屏幕连接线主板端是焊接的,电脑型号是海尔机械师T58T1X

网友:
这是主板端的屏幕连接线,HDMI接口已经失效不能外接,但无线连接显示是正常的

网友:
换屏看看跳不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