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85M-D3V不触发

楼主(2023-08-31):
这个老主板,故障是第一次遇到,保护电路问题, 此故障是P沟道mos管Q69的D级没有5VDUAL,S级5vsb接紫5v正常,G级正常状态是为低,结果是5v,相连的是5v保护电路有问题q67,此管是PNP管,2脚为5v,1脚5vsb,结果3脚还为高,更换q67,故障解除。做个标记,保护电路起作用。

网友A:
q67,此管是PNP管,3脚还为高,更换前是多少伏,更换后是多少伏,

网友B:
这是几点几版本的主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67,此管是PNP管,3脚还为高,更换前是多少伏,更换后是多少伏,

更换前为5v,更换后不到1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几点几版本的主板?

GA-B85M-D3V版本:rev 贰.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