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指纹加密芯片是哪个

楼主(2023-08-31):
苹果se指纹断了,想重新买个指纹做移植,加密芯片是哪个?

网友:
整个识别模块都是加密的,断了只能接,一个6代无所谓指纹不指纹的吧。

网友A:
中间那个,除了排线断没的修

网友:
这个如果碎了无法替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中间那个,除了排线断没的修

就是断的排线,但是线太细太多了,一点也不好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