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1代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3-08-31):
版号203005-1,故障为不开机。

拆机全版电感无短路,二级转换电压也无短路。裸板能自动触发 电流卡在0.089-0.120直接来回跳。

测量桥的slp信号都有,跑时序发现ddr-vtt-cntl没有。但是戴尔有自己的时序。发现第8步run-on-ec没有。想刷个bios,但太新了,论坛也没有。于是决定干个ec试试

ec图纸上mec5107,实际为mec5200。因为不知道带不带程序,于是就订了个剪板的。

第二天ec到了 拆完之后电流蹭蹭往上跑,完美亮机。顺带附上备份的bios,因为11代bios不会改me,所以刷了可能会开机慢,希望有大神能教下,11代该如何改me。

注:换完ec会提示按ait+f,说明序列号应该存在ec里面。

网友A:
bios在这里。注意:没改ME,其他机器刷了会开机慢可能

203005-1 beifen.rar

网友:
电流卡在0.089-0.120 发现第8步run-on-ec没有 于是决定干个ec试试 牛逼

网友B:
这个电流不应该干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流不应该干EC

但感觉就应该是ec坏了,dell图纸的时序已经跑到第7步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误打误撞了

网友:
这精准的让人不敢相信

网友:
这图纸是哪里来的,论坛没有啊。

网友:
加分了,现在的机器麻烦,感谢分享了

网友:
MEC的EC简直反人类

网友C:
203005-1只找到点位,没有图纸,楼主可分享图纸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03005-1只找到点位,没有图纸,楼主可分享图纸?

鑫制造的,我也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在这里。注意:没改ME,其他机器刷了会开机慢可能

你这BIOS的版本是15.0.42.2384,找不到同版本的ME和相应版本的FIT软件

网友:
来回跑电流,我肯定是先买BIOS

网友B:
换EC 好了吗?????
奏奏奏奏奏
换EC好了...........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EC 好了吗?????
换EC好了...........

网友:
时序能说明一下吗

网友(2023-11-05):
看高手表演,顺便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