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3-3579 板号la-f612p

楼主(2023-08-31):
dell 3579 板号为la-f612p,插电源适配器、键盘就卡顿、但用电池啥事没有、键盘不卡顿、bios刷过原厂的、也升到最新版本都不行、电源也是原装电源、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?高手们?

网友:
用示波器抓波

网友A:
这个看充电芯片有两个版本的充电芯片BIOS不一样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bios要根据充电芯片型号刷 刷错会慢

网友:
用原装适配器开机,进BIOS 里面看看适配器的功率识别正常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看充电芯片有两个版本的充电芯片BIOS不一样

9538、也按芯片刷过

网友:
9538、也按芯片刷过

网友(2023-10-17):
BIOS不对  再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