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B85 PRO me供电异常

楼主(2023-08-31):
一块华擎b85 pro4 的板子,刷了亮机BIOS可以进系统,但是不稳定,直接主板接U盘刷了bios后就不能启动,有的时候重启也不能启动,查了ME供电1.3付 明显偏高
7脚反馈0.9付,5脚输出1.3付,不知道这个主板这些怪毛病是不是和这个me供电有关,还有me供电是

网友A:
me供电1.3v?换芯片试试,要是1.05正常,并且没啥问题的话,就解决了,要是还有奇形怪状问题,盖布,抬走

网友:
我都是拆me芯片,接到桥1.05v上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e供电1.3v?换芯片试试,要是1.05正常,并且没啥问题的话,就解决了,要是还有奇形怪状问题,盖布,抬走

主板要是能启动起来,就一切正常,进系统啥也没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