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x2070 显存 电压 负载后升高

楼主(2023-08-31):
rtx2070 ,开机正常,显存 电压 1.35v 正常,进入系统,跑甜甜圈,负载瞬间,显存电压上升到1.73v,我赶紧关闭甜甜圈,测量显存电压1.35v,正常,负载后电压瞬间上升,显存供电芯片up1666q,gpu核心供电up9512 ,功耗芯片ncp45491,测量周边电阻,没有发现异常,怀疑是反馈电阻,阻值变大,没有思路,求助中

网友A:
先看看上电后FB的反馈电压,是不是和规格书的一致。如果不一致,一般就是芯片坏了

另外,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电感的前后级的波形

以及看看输出电容和反馈电容是不是有外观上的明显问题,该换换

网友:
You need  replacement Up1666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看看上电后FB的反馈电压,是不是和规格书的一致。如果不一致,一般就是芯片坏了

另外,可以用示波器抓 ...

我最不能理解的是,开机到系统,显存电压都正常,怎么甜甜圈一开,就高了?有人说,这是正常的加压,但是我测了另一块2070,也是甜甜圈,显存电压1.35v,文丝不动

网友:
显然不是显存供电自身问题,如果有问题,上电初始电压就不正常了,应该是功耗芯片到显存供电ref参考电压问题,负载以后参考电压refin,应该是变化了,从而拉高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