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错笔记本无线网卡,出现的那些头痛的问题。

楼主(2023-08-31):
先看第一台,正常运行后的图片。

先说下这台的故事。
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电脑,要加硬盘和无线网卡。因为这个无线网卡接口比较特殊一点。如图。

我错误的认为,接个网卡就能用。于是接上第一个网卡。

接入系统瞬间,会有网卡,然后过一下子就代码43 了。于是又找了一个联想的网卡,结果机都开不了或者开机了识别不到,我就不上图了。
笔记本型号为XPS 13  i7 7代的,于是网上购买了一个网卡。等了两天,网卡到了。为什么图片有两个网卡,后面说明原因。

网购的无线网卡,我迫不及待的安装到DELL 的电脑上,然后开机。一直不能正常使用,所以我把系统都重装了。也重装了网卡驱动也不行。

然后发现我用的小新笔记本(上次那台翻车修好的小新)也是这个型号,只是数字不同。当然金手指也多一些。见上图。
然后两台笔记本电脑,网卡对换后,都能正常使用。

然后再来看下一台。
这台机械革命的,只能用装在板子上的那个网卡,另一个网卡会卡电流,不开机。

还有华硕和hp 的笔记本电脑,用错了无线网卡会导致不触发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是有的主板上的BIOS不支持换的网卡,然后出一些稀奇的故障

网友:
现在的网卡问题好多

网友:
品牌笔记本的网卡,别乱换,有白名单的,除了白名单里的型号,别的网卡好像都不行

网友:
联想笔记本网卡不对,会报错

网友:
也许网卡的兼容性不好

网友:
无线,网卡还是对型号比较好 要不不是会报错就是掉线

网友:
还没换过无线网卡呢  原来这么多说头

网友:
感谢分享,长见识了。

网友:
DELL HP 联想的,很久前都不能乱换吧

网友A:
最后一张图的AX201需要CNVio2协议支持,必须10代以后INTEL处理器才支持。

CNVio是Intel芯片组主板的特有接口,其中10、11、12、13代处理器的芯片组是CNVio2,8、9代代处理器的芯片组是CNVio。无线网络和蓝牙的相关控制器集成在处理器内,所有CNVio接口的WiFi6网卡只能intel平台使用,在Win10和Win11系统免驱,Win10以前系统无驱动。

网友:
以前网卡不对好像会开不了机来着,现在的就不清楚了

网友B:
我说说我的经验。
HP和联想ThinkPad有白名单机制,bios里面有可用网卡的列表,如果不是列表上的WIFI和WWAN卡插上去会报错,但是不会不触发,是过了logo提示你网卡不能使用。然后联想专用的卡放到别的机器有可能会出现代码10无法启动。没有见过无线网卡混用导致不触发或者卡电流的问题,如果有,那就是网卡自己是坏的。
然后除了这两个牌子,其他基本没有挑卡的,戴尔华硕宏碁什么的都通用。

网友:
这么奇怪了?网卡也不能换?

网友:
USB网卡,万能的!

网友:
无线,网卡还是对型号比较好

网友:
我记得9代CPU后的无线网卡用在8代前的机器上不行

网友:
学习了!感谢分享经验!以后会注意了。

网友:
很久以前无线网卡就不能通用了,HP开机直接报错,不能进系统

网友:
很久没有评论了。安型号换没有错

网友:
网卡要看协议,大多数是走pcie的现在的新型的都是CNVio两者虽然硬件电路差不多但是协议不一样,不通用

网友:
BIOS的幂中也有网卡的ID或固件

网友:
还真别说,对于这个没遇到的问题碰到了会把故障扩大话,还真得注意,受教了。

网友:
无线网卡引起不触发的遇到过,最讨厌这种工作,活不大,折腾半天,还收不上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一张图的AX201需要CNVio2协议支持,必须10代以后INTEL处理器才支持。

CNVio是Intel芯片组主板的特有接口,其中10、11、12、13代处理器的芯片组是CNVio2,8、9代代处理器的芯片组是CNVio。无线网络和蓝牙的相关控制器集成在处理器内,所有CNVio接口的WiFi6网卡只能intel平台使用,在Win10和Win11系统免驱,Win10以前系统无驱动。

矿机z8用的这个网卡,打上驱动,是不是有专用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说说我的经验。
HP和联想ThinkPad有白名单机制,bios里面有可用网卡的列表,如果不是列表上的WIFI和WWAN ...

你没遇见过不代表没有,机械革命Z2插别家网卡就是会卡电流不触发,惠普的也是。

网友:
不错的帖子。我最近就有机械革命Z2一不小心插了别家的网卡导致的不触发卡电流,还有惠普的也是插上别家的网卡他就上不了电了,今天还有联想的插错网卡提示网卡不能使用

网友:
是的,无线网卡还要看笔记本电脑支不支持

网友:
这个真的还没有注意 9代后的网卡不能同意   以前值知道联想 HP这些不能乱换,,

网友:
了解了,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会注意一些,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有兼容性问题  11

网友:
感谢分享,长见识了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对照型号来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