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85M-D2VSI_REV:3.0不亮机维修

楼主(2023-08-31):
            技嘉B85M-D2VSI_REV:3.0不亮机,测量发现没有时钟也没有复位。其他供电全部正常。测量发现O_PWROK1为0V不正常。测量发现IO125脚VIN2为1.3V不正常。正常为2V。

12V经过OR39和0R41分压。更换OR41故障排除。

网友A:
故障的时候有没有掉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故障的时候有没有掉电?

没有掉电。全板供电正常,就是不亮机

网友B(2023-12-03):
这个VIN2脚如果是2.06V,会是什么结果。会不会上电保护? 需要拔掉电源线才能再次上电,诊断卡跑15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VIN2脚如果是2.06V,会是什么结果。会不会上电保护? 需要拔掉电源线才能再次上电,诊断卡跑15。

2.06V为正常

网友:
高手就是这么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