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V H510M PLUS 不上电维修

楼主(2023-08-31):
  客户送修一片H510M PLUS的主板,说不上电,拿到板后量了下此板的各供电对地阻抗均正常,插上电源量测 上电前的电压,3VSB  3VDSW  1.8VSB PCH-VCCIN-AUX      RSMRST  电池电压 晶振 都没有问题  ,触发PWRBTN#  不上电   这个时候 发现 刚才正常的电压 都有抖动, 有些电压的开启信号 出现高低高的跳变,难到是有地方短路,又从新量了下 各个电压的对地阻值也没发现问题 ,先换个桥 试试,换桥回来问题依旧  ,没有办法了,然后试着去量了下BIOS与桥之间的通信  ,发现BIOS第3PIN 与桥之间无阻值,如下图   正常应该是一个33欧姆的电阻 ,换了个电阻后上电开机 此板 修复,换下来的电阻仔细观察发现 电阻中间 好像烧坏了 如图

网友:
还能知道是33欧电阻。厉害。

网友:
稀奇古怪,还好有经验丰富的前辈

网友(2024-02-22):
今天也碰到一个这样的,说是自己吹了BIOS用编程器cmos,关机后开机不上电,隔一晚上又能开机,关了又开不了。。看了楼主的情况,我把bios和附近电阻都加焊了一遍,故障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