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神,为什么显卡上的元件怎么都吹不下来啊

楼主(2023-09-01):
想把标记的这几个拆下来,风枪都480度 5档风速,手都吹麻了,纹丝不动,什么鬼啊。请问下大神这个到底要怎么才能拆下来

网友:
电容直接用烙铁干啊

网友:
用烙铁上点锡再吹

网友:
拿个好点的钳子,直接钳爆,事后用烙铁处理。因为引脚已经发黑氧化了,常规方法不一定搞得下来,有些时候只能用偏门。

网友:
有些品牌显卡,底板很厚,热传导很快,很难吹

网友:
pcb层数多,焊接带铺铜的元件,有时是比较麻烦。

网友:
原来的是无铅的,先加点有铅的锡,再吹就容易掉了。或者直接铬铁干就完了。

网友:
有的元件下面有胶,,,,

网友:
超级难吹,我最怕吹显卡了。

网友:
用洛铁先加点锡,再吹

网友:
风枪不行吧,来个好的试试

网友:
风枪温度调高点

网友:
证明显卡散热好

网友:
放到加热台上预热好拆多了。

网友:
在焊点上加点低温锡浆中和一下再吹。

网友A:
风枪性能不行?可以上预热台,或者先用性能好点的烙铁上低温锡

网友:
用烙铁先处理一下,或者直接用烙铁焊下来

网友:
用的什么牌子风枪

网友:
感觉风墙有问题~~~~

网友:
风枪烙铁一起上,加焊油,加锡膏

网友:
无铅的加上板层散热快,很难吹掉,焊台去芯片

网友:
主板材料散热比较快,或打了黑胶,风枪吹的同时可以用烙铁辅助拆焊

网友:
看回复,都能学到东西,都是老师傅了

网友:
淘宝买的,鹿仙子858D+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枪性能不行?可以上预热台,或者先用性能好点的烙铁上低温锡

您好,可以不用推荐个性价比高点的风枪

网友:
把整张pcb 放预热台上加热到150度 然后像往常那样吹就行了

网友:
电络铁或者风枪加点焊锡就行

网友:
温度风枪560风速最低也行

网友:
枪不行了吧

网友:
必须上火炕

网友:
牛逼的电容???

网友:
小件上刀头烙铁,大件上焊台,风枪对付不了

网友:
直接用电洛铁干就是了额

网友:
一句话可以说明就是你的热风台功率不够,推荐你买一个8610W的

网友:
你想拆哪个  疯枪450度都干不下来?不得就烙铁先加点有铅锡再吹   干显存的话底下有辅助加热才行 不然显存容易挂

网友:
这是SMT和波峰焊双面工艺防止先焊接一面原件掉落的,都点胶了

网友:
疯抢太差的原因

网友:
两把烙铁搞定,头磨成特尖,特尖,拆机神器,什么贴片电阻电容二三极管不在话下,已经拆机无数。

网友:
直接用水口钳干掉 烙铁给焊盘上普通焊锡再换新电容就可以了

网友:
烙铁加点低温锡,风枪一吹就下来了。

网友:
下面搞个加热板,温度控制在100-150左右,然后上面吹,高端一点的显卡散热太好了,热风枪吹几分钟都没得反应,必须得下不加热

网友:
说白了,只要你风枪够力,只要你烙铁够力,就能随便拆。如果不是大功率的烙铁和风枪,你只能先风枪吹一会儿,然后配合烙铁来焊下来了

网友:
直接上烙铁,热风枪干不动不用热风枪就好了

网友:
显卡的PCB比较小散热快,底部加热,就能轻松取下了。

网友:
他们都是底下搞个预热台,上面用风枪吹的。单独用风枪温度高,会吹坏板

网友:
我也是,480吹MOS管都吹不下来

网友:
下面上炕,上面风枪,绝对OK

网友:
电烙铁,实在不行上打磨机

网友:
电烙铁加低温锡一坨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 必须得上炕阿 (刷视频刷多了)

网友:
边吹边用烙铁辅助

网友:
我也是吹不下来,所以放弃修了,

网友(2023-11-04):
拆这种原件烙铁比风枪好使

网友:
PCB导热很快,背面一起加热才好拆

网友:
他是无铅的话就要温度很高的才行.pcb板也厚散热也快.所以不好吹的.加点焊油 用有铅锡加焊在吹就好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