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显示器C27HG70QQC竖带故障解决办法

楼主(2023-09-01):
三星C27HG70QQC常见的故障就是出现在不接入显卡的情况下出现竖带,
那其实是那个瞄准十字和no signal只是看不出个数了。
拆掉gamma右边,也就是DC-DC芯片左边那三个挨着的电阻其中一个,拆最左边那个,
拆了后会有惊喜

网友A:
c27hg70qqc,开机这样,等电脑温度高一点,稍微能看清图像,但有明显横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27hg70qqc,开机这样,等电脑温度高一点,稍微能看清图像,但有明显横纹

那你就拆那个电阻试试呗,不起作用你再焊回去

网友(2023-10-23):
三星屏拆这电阻不一定有用    首先这机器型号很老了   好多拆电阻没用 屏液晶老化

网友:
楼主这显示器是哪年的产品?。。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情况

网友(2023-12-20):
我的最近天冷也出现横纹花屏了,亮10来分钟就正常了,网上都说这款设计的问题通病,拆电阻不管用吧?

网友:
我的C27HG70QQC没有上图这三个电阻,在这个位置就一个电阻,拆了更不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