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耐美750W铂金电源维修

楼主(2023-09-01):
驱动隔离板炸黑了,mos管,芯片,热敏电阻,整流二极管一并带走

更换后元件后的小板,好干净

完美修复,直接起飞

网友A:
两个5R1,另两个30R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5R1,另两个30R?

是的,都击穿短路了,mos附近的大都换新元件了

网友:
什么原因引起的炸管?4个管子是什么作用?这个板子应该是PFC和谐振电源管理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