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5480曲折维修

楼主(2023-09-01):
今天,收到一台Dell 5480笔记本,故障是不开机。插上可调电源,发现电流偏高。明显有短路。拆机取下主板,发现两边的黑胶皮都因高温卷了起来。测量附近电容,短路。再一细瞅瞅,有一个电容烧糊了,去掉它,OK。建议大家还是加锡取下电容。我当时直接抠掉这颗电容,给主板留了两个小洞。感觉这样做不怎么好。
装机,亮屏了。本以为维修至此结束。可是开机后,发现一个USB接口不能正常使用:有反应但不能正常联机。属于中间数据针脚出现问题。拿起一看,果然,里边一个脚被卷了进去。想必机主之前强行用USB设备塞入引起的。当时准备用列子给它夹外来,没想到脚给弄断了。(以后建议大家用细头子列子或者做一个硬实点的环,这样能完美修复的可能性大一些)这下可就麻烦了。还得拆机,然后这个USB头子手头还没有,像笔记本的USB头子通用性非常差。考虑到机主着急。于是,拆下这个USB头子,从废电源的USB头子上拆了中间两根,取了一截过来,然后给焊接上。装机测试,发现还是不能正常读取。而且机子开机有点哒哒声。以为是这个头子没整好造成的。取下这个头子,经过测试,不插入USB设备,测试没问题。一插入USB设备,发现这根数据脚对地短路。我把所有可能性的地方都做了处理。插上USB设备测试,没问题了。装回去后,发现时而能开,时而不能开机。不能开机时的电流为0,伴随着先前出现的哒哒声,这种声音就像继电器里的开合开合的声音。上迅维,有一个人说是场管问题。于是我就循着声音的地方,挨个挨个摸场管,结果都没用,而摸到一个三极管时,可以上电。以为是它原因,换了两个也不行。到后来,我就再次回到场管上,这回不是摸,而是一个一个测量DS之间的阻值。一般3个都是在500左右,而测量到第四个,发现是270左右,心想是不是它的原因。拆下后,寻找图纸,发现这是一个P沟道的场管。经过测量,性能不是太好。于是换了一个,没想到,换了之后,装机,长时间测试均没出现那种哒哒声,看来,哒哒声就是由它发出的。
至此,维修结束。中间走了一些弯路。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同时,写帖不易,欢迎正在查阅的你支持加分,小弟在此谢过!

网友:
整体来说还好 我碰到好多比你这个还要曲折的

网友:
正好有两个同型号的P管,一对比就发现问题了?再加上还有哒哒声

网友:
细致,耐心,是你成功的秘诀!加分了。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  楼主够细心

网友:
楼主这修 得真的很细心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不说维修,就打这么多字,写的这么详细,就能看出楼主是个挺细心的人

网友:
楼主维修真细心,学习了

网友:
学习了,写的很详细

网友:
这维修经验不错,碰倒主板发出嗒嗒嗒声音的问题最头疼,看了你的帖子,有了查找的方向。

网友:
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嘚嘚声音我以为是电感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  老板 够细心    厉害

网友:
公共点公路 隔离管击穿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 一般修完都会测一下三个隔离管是否OK  或者测试充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哦  很哇塞   一个场馆 就分享出这么大的道道了   谢谢分享

网友:
不看别的。就写这么多字   就加分

网友:
归根到底是场管问题,关键在于发现问题。感谢博主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