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6c 开机屏不亮是咋回事

楼主(2023-09-01):
联想G456C 能正常开机,屏不亮,但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,测量屏线的背光电压是正常的,但是也没有背光,猜测是逻辑板的问题,但逻辑板还没有图纸,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怎样修吗?

网友:
先换线和屏幕看

网友:
可能是屏线问题吧.

网友:
独显有问题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干显卡

网友:
哥们,解决了没。估计是显卡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