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T470安装系统版或进pe都蓝屏

楼主(2023-09-01):
ThinkPad T470版号是CT470 NM-A931 Rev:2.0
是二修机,客户说别家告诉是CPU坏,通电有音乐电流跑到150ma,上家修过CPU和独显供电相关电路。根据时序应该是VCCSA还有了才对,测L404没有电压,测量Pu405输入20v,5V,Drvon也正常,检查这芯片有腐蚀,拆下重装后能亮机了,但是进系统出现蓝屏

测试了一下,这机器vccsa 0.74v,Cpu 核心0.81v,vccgfxcore_i没有电压,独立供电也没有。用示波器测试vccsa下有点异常,更换了一个81382故障依旧。

高手们给指导一下吧!谢谢。不明白这机器是集显供电的问题吗?集成和独立显卡都没有点,机器怎么点亮的?!

网友A:
问题简单化一点开始不亮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简单化一点开始不亮吗

开始不亮的,没有cpu电压的

网友:
测cpu供电,没问题的话换u

网友B:
现在的故障是开机能亮机,就是进系统加载一会就蓝屏

网友:
现在开机视频如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故障是开机能亮机,就是进系统加载一会就蓝屏

内存 cpu 南桥

网友:
建议你先把独立显卡的供电修好,ACPI蓝屏,遇到好多是显卡供电引起的

网友:
修独显供电,或者改集成显卡

网友:
遇到过,换CPU好的

网友:
ACPI蓝屏,大概率独显供电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CPU问题,能开机进不了系统,也进不了PE,应该是CPU问题

网友:
有不有排线连接的小板,碰到一个小板引起的!

网友:
这种问题如果楼主修好了就分享出来谢谢

网友C:
这种估计是U,但是这种板子便宜啊。过时的TP,主板都便宜的很

网友D:
开机音乐是什么 不太理解这个音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估计是U,但是这种板子便宜啊。过时的TP,主板都便宜的很

客户着急给换了块主板,花了750淘了台主板一样的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开机音乐是什么 不太理解这个音乐

这机器CPU电压不正常,通电开机会有音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