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-Q173不触发

楼主(2023-09-01):
这个是不是要原装电源才通电的

网友:
维修电源加转接头也可以的,这个桥坏的多

网友:
这一代的不要原装也能开机

网友:
买个电源转接头 惠普电源头里有个检测针

网友(2023-11-08):
这个机器要把高压小板接上才能触发,而且是高压小板的两端都要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