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VM520U无CPU供电

楼主(2023-09-01):
各位大神,华硕VM520U 版号x540up,各项供电都有,死活不出CPU供电,查了供电芯片,主供电正常,开启信号正常,SVID电压正常,刷BIOS无果,更换供电芯片无果,接下去该怎么查呢?

网友A:
看看小电压 vccst vccpll之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小电压 vccst vccpll之类的

那些电压都有,除了vccsa,但是vccsa是出CPU供电之后才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