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edbook 16不升压

楼主(2023-09-01):
版号:nb2500-pcb-mb-v6
1 机器到手 2修已知更换过 6s30a ASM1543 type c口
2目前不升压  找了张相似的图纸nb2500ea 对应的位置芯片图纸是rts5452h 40pin  与我机器实物asm1543 32pin 不同
3 开始以为捡漏 实物asm1534  插适配器发热,买芯片更换一套别人动过的地方 。插适配器故障依旧 asm1543发热 测量 芯片周边的电容 25 和14pin电容对地短路(原机芯片也是发热 )。拆掉asm1543  25和14PIN阻值不短
4查看过asm1543应用的电路图 发现25和14pin 在别的机器上接地脚。
5目前拆除asm1543 6s30a  u9708(同位置)飞线到+vadp 旁边电阻 接20v 依旧公共点不过。
诉求:有同型号机器有图片可以发给我
确认一下机器原本芯片型号(不确定原机是不是我所更换的型号)。或者改type c诱骗器方案。付费尊重别人劳动成果。

网友A:
这种机器真不好修,前几天就有一个,改了诱骗器不充电,后来放生了

网友B:
直接买个诱骗器改电路就可以啦,前期要测一下有没有短路,公共点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买个诱骗器改电路就可以啦,前期要测一下有没有短路,公共点有没有短路

修完了,我是想找一下原机芯片,最后还是改了电路,一切正常。方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机器真不好修,前几天就有一个,改了诱骗器不充电,后来放生了

我最后改电路,机器修完充电正常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最后改电路,机器修完充电正常。

楼主可否分享一下改电路思路,谢谢

网友(2023-10-02)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可否分享一下改电路思路,谢谢

改type c方案就可以。简单快

网友:
我这机器还被上家故意扣掉一个CPU上管g集电阻。

  还好其他没咋搞,不然要修到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