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问一下一部分电脑插hdmi线输出到显示设备不会显示

楼主(2023-09-01):
一些设备尤其是用了1年以上的接口是hdmi的设备,比如hdmi接口的投影仪/led屏幕处理器/或者途径的hdmi的切换器之类的,我的笔记本接hdmi好的,别人的笔记本(有些人新的笔记本也不来,反倒是老笔记本好些)就不行输出黑屏!换hdmi高清线也没有用处!开会遇到没显示真的挺麻烦的
这一般是什么问题,要用什么方法设备来检测?

网友:
这一般是触电氧化导致接触不良

网友:
有些设备支持热拔插,有些设备需要重新发出信号,比如重启一类。

网友:
HDMI接口这种接触不良的问题太常见了。有时候碰下线就黑屏,等会又亮。

不知道是通病还是接口质量问题。用久了的HDMI口这个问题就更明显。

网友:
继续换不用牌子的HDMI线,这就是典型的接触不好,这种接触不好有时候并不是氧化那种,而是不同的接头有微小的公差。
我遇到过type接头,跟某一型号的手机就存在这个问题,两端我都换了全新的,手机端我找了2个完全一样型号的手机,相互互换尾插,type接头是全新的我换了5个,它就是接触不好无法握手快充协议,两端任意换一个要么换另一家买的typr接头,或者换另一型号的手机,问题马上解决。

网友:
开机顺序也许有关系。

网友:
插上要重启一下 扩展屏 win+P  看看输出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