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号6-71-NK500 D02 电流上到2.7左右掉电

楼主(2023-09-01):
版号是6-71-NK500 初始故障不触发。查公共点19v短路,1v 3a烧鸡。发现cpu供电芯片 PU12 PU13短路。芯片MP86941GQVT-Z

更换后。待机电流0.066左右。稍微偏高。能触发开机。上到2.4-2.7a左右掉电。然查发现没有VCCGT。放大镜观察。发现vccgt供电芯片19v供电脚烧断状态。,芯片MP86903-CGLT-Z
<img src="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image&aid=2223730&size=300x300&key=f3fa9014f7c31e27&nocache=yes&type=fixnone" border="0" aid="attachimg_2223730" alt="">

定料件今天到了。换上去。待机电流降到 0.011 .但是故障依旧。仍然不出vccgt电压。。上电到2.7左右掉电。掉电瞬间发现屏幕有轻微闪烁(很暗的闪一下)查屏供电19v无短路3.3v无短路。不接屏幕依然断电。外接键盘数字键不亮。已经刷过bios 故障依旧。现在完全没有思路了。我是野路子。大佬们伸出发财的小手给我个思路。另外量了NVVDD电感用的4位半的表。对地二级值为0 .对地阻值为0.35欧。。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显卡坏了。显卡是1650的。但是掉电之前能出0.76v的NVVDD电压。。这个电压不应该导致显卡坏吧。。请大佬赐教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jIyMzczMnxhZmZiM2JiYzRiY2VhZDU0NTNmZDdmYmQ5NGVhNGI5OHwxNzc3MzcwNjM0&request=yes&_f=.pdf

网友:
cpu被带走了。。。新的游戏本显卡,只有显存供电不短路就别管

网友:
cpu没走。这个是台式机的cpu 6400 ,在主板上测试cpu正常亮机。昨晚睡了一晚起来今天居然可以点亮机了。但是进桌面秒黑屏

网友:
今天量vccgt 有0.7v左右电压。正常出来了。但是进系统秒黑屏。。。进安全模式不黑屏。已经卸载显卡驱动。依然进桌面秒黑

网友A:
结局和楼上大佬分析一致。cpu核显被带走了。更换cpu正常。这个cpu在台式机主板只用核显的情况是能到达欢迎界面。然后进入死机状态。。笔记本上表现为黑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结局和楼上大佬分析一致。cpu核显被带走了。更换cpu正常。这个cpu在台式机主板只用核显的情况是能到达欢迎 ...

这种U在台式机上屏蔽核显可能还可以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种U在台式机上屏蔽核显可能还可以用

嗯。已经测试过了。屏蔽了可以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。已经测试过了。屏蔽了可以用

核显也可以屏蔽?怎么做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嗯。已经测试过了。屏蔽了可以用

核显也可以屏蔽吗,怎么做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核显也可以屏蔽吗,怎么做的?

台式机主板bios里可以设置。把核显或者自动改成独显就行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台式机主板bios里可以设置。把核显或者自动改成独显就行了

核显坏开机能显示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核显坏开机能显示吗?

这个cpu就是这点迷惑了我。这个核显除了进系统黑屏以外。进安全模式都正常。而且还能显示核显型号。bios啥的都正常。如果你确定核显坏的cpu 。可以找个好的cpu提前把bios 设置好再换上去

网友(2023-10-17):
核显怎么屏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