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主板一上电触发电脑电源风扇就停转,望各位大神指点!

楼主(2023-09-01):
台式机主板一上电触发之后电源风扇转10秒的样子就停转!希望大神详细指点一下维修思路!比如主板上的+12v  -12v    +5v   +3.3v那些在哪里测量,还有这个电源风扇转10s就停,是电流走到主板大概哪个位置就有短路不走了的,小白初学,渴望得到大神的指点,我将感激不尽。

网友A:
通电10秒掉电的话重点检查内存,先擦金手指,不行换跟内存试试,有诊断卡是最好的,看下跑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通电10秒掉电的话重点检查内存,先擦金手指,不行换跟内存试试,有诊断卡是最好的,看下跑码。

好的,谢谢。有一张诊断卡,但是没有这个插槽的诊断卡,我插了一个小喇叭上也没有响。

网友:
论坛里找一找,看看大神是怎么修的:)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也有大神能指点  那就谁都可以修好了   楼上说的是正解  我也想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