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飞行堡垒FX86F自动重起,有时要蓝屏,请指点

楼主(2023-09-02):
       板号FX505GD R2.0,接手后进系统重起,然后反复重起,用电池也一样,正常的时候不定时蓝屏,BIOS已刷无果,示波器看CPU供电也基本正常,无招了,请大家指点思路

网友:
禁用显卡试试

网友:
蓝屏的问题几乎都修不好

网友:
看看内存,慢慢排除,供电撸一套  不行换个U

网友:
这个机器CPU坏的多

网友A:
硬盘内存都换,然后看看有没有进水掉件。不行大概率就是U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盘内存都换,然后看看有没有进水掉件。不行大概率就是U坏了

都试过了,没 掉件

网友:
这种情况 要一样样排除才行  怎么就直接去看CPU

网友:
是不是过了logo就重启,bios界面不重启,如果是的话u挂了,换u包好

网友:
更换内存试试

网友:
路过来学习了

极致科技 -4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 请用心回贴 !

网友B:
个人觉得这种机器U是通病,换了还几个了,换完就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个人觉得这种机器U是通病,换了还几个了,换完就好

我这个是显卡供电问题,被用户打满了硅脂,感觉漏电引起的,处理了没有掉电重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这个是显卡供电问题,被用户打满了硅脂,感觉漏电引起的,处理了没有掉电重起了

意思是显卡晶体周边电容有很多硅脂引起的吗?是那种金属硅脂吗?

网友:
查CPU供电看下。。。

网友:
板载CPU 看到蓝屏重启就头疼

网友D:
测试一下mem86,刚搞好一台,CPU  issue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测试一下mem86,刚搞好一台,CPU  issue

我这个是显示卡供电问题

网友:
硬盘 内存 很多导致蓝屏

网友:
这种情况几乎百分九十九点九都是CPU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