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这是短路的电容吗吗?

楼主(2023-09-02):
大师们,圈中的元件是电容吗?象电容,但是有一端是黑的,对地短路,而且量两端都是短路的。这是电容短路了?还是其他的元件?请大师告诉一下。
window

网友:
拆下来测。

网友:
形似电容,神似二极管。自己打表量一下吧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什么,但同时这么多都这样,应该原来就这个颜色

网友:
电感的可能性很大哦

网友:
没见过,俺长见识。

网友:
明明是电感

网友:
这东西很久以前就有了

网友:
这个是通的

网友:
这是信号上面的,都这样,

网友:
把芯片去下再测 要是不短了就是芯片坏了

网友:
这是信号部分用的电容

网友:
拆下来测下不就知道了,小白就别折腾了

网友:
这个船长教过,插上电,舌头舔一下,如果烫就是坏的

网友:
有点像电感,带方向的电感

网友:
像是温度检测电阻

网友:
拆下来测试一下!

网友:
是电感
;P;P;P

网友:
短路,不可能一下子短路3个电容,公共点电容大短路,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下子超过2个一起短路的

网友:
这是信号部分的电感

网友:
维修过程很复杂

网友(2023-10-25):
贴片电容 电阻 电感 虽然外形体积差不多 但是颜色用料都不一样 一眼就能看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