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989自动进入DFU模式

楼主(2023-09-02):
采用U盘安装版本的系统安装模式,出现激活锁界面,然后退出输入ID,选择擦除 ,过一会自动黑屏,开不了机器了,连接另外一台正常的MAC ,根本不要操作,自己进入DFU模式,修复和还原都报4014错误,疑惑是,T2刷机为何不成功,ERASE的是外置ROM吗,如何退出DFU模式,现在才测量有3V,没有PP5V_G3S,在什么情况下U7800才能发出PP5VG3S_EN.

网友:
应该是T2 坏了

网友:
考虑硬盘 或硬盘电路

网友:
这个要多试试几下,看看,如果不行就要换T2芯片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