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820-00164-A开不了机

楼主(2023-09-02):
维修日期2022.10.1
送修故障开不了机
故障原因PPBUS_G3H接地短路
外壳型号苹果A1465
主板板号820-00164-A

维修过程
    这块820-00164-A的板子,是公共点短路导致不开机。烧机找出短路的电容后,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。但是却还是不开机,测量发现PP3V3_S5一直在跳变,往前查,发现公共点的8.5V也不稳定。使用二极管档位测量公共点的保险电阻F7140,阻值有16,说明是保险出问题了,导致公共点电压不正常。更换后,此板修复。

网友:
大佬,你这是在写维修日志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