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0-00164-A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3-09-02):
      一块820-00164-A 不开机。测量发现PP3V42_G3H只有1.2V,还有公共点电压为0,排除短路,将U7090的第3脚P3V42G3H_BOOST所连的升压电容C7094更换掉后,PP3V42_G3H电压恢复正常,公共点电压也恢复正常,修复。

补充内容 (2023-9-4 11:56):
案例2:一块820-00164-A 不开机。测量发现PP3V42_G3H只有1.2V,还有公共点电压为0,排除短路,将U7090的第3脚P3V42G3H_BOOST所连的升压电容C7094更换掉后,PP3V42_G3H电压恢复正常,公共点电压也恢复正常,修复。

补充内容 (2023-9-4 12:00):
案例3:一块820-00164-A不开机。测量发现PP3V42_G3H电压在跳变,1.5V-2.7V-1.5V,公共点电压为7.5V,排除短路。将U7090的第1脚P3V42G3H_FB所连的电容C7095更换掉后,PP3V42_G3H电压恢复正常,公共点电压也恢复正常。

补充内容 (2023-9-4 12:31):
案例3:查ALL_SYS_PWRGD,发现电压只有1V,看来是哪里把它拉低了,正常应该有3.3V,于是将去往的芯片挨个取掉,当取掉Q8150时,电压恢复正常,更换Q8150后故障修复。
小结:没CPU供电,先查ALL_SYS_PWRGD是否正常

网友:
高人就是不一样,直接下手。

网友A:
怎么判断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判断出来的

万用表测量+经验

网友:
案例分享

    案例4:通电后电流130,测量所有大电感电压,发现除CPU供电外,还有一个P1V05S0的电感没有电压,查芯片U7600(TPS51916)工作条件,供电PP5V_S4RS3有5V,基准电压P1V05_S0_VREF有1.78V,开启P1V05S0_EN有3.3V,更换芯片后修复。

    案例5:通电电流只有1MA,测量发现PPBUS_G3H为8.5V正常,PP3V42_G3H为3.4V正常。
PP3V3_S5为0V不正常,于是去测量它的产生芯片U7501,发现线性电压都没有,看来是EC不正常,于是先测量EC的供电PP3V3_S5_SMC_VDDA,为3.3V正常,复位SMC_RESET_L为0V,看来是EC复位不正常导致不开机,EC复位由U5110控制,U5110的第3脚供电PP3V42_G3H_SMC_SPVSR为3.3V正常,第8脚为0V不正常1(一般此脚为3.3V,不正常大多数是U5110的问题),更换U5110后修复。

    案例6:        a.测量各大电感阻值,无明显短路;
    b.通电后电流跑到100MA不动,测量各大电感电压,发现除CPU供电外,P1V05S0_VTT(L7630)也无电压;
    c.U7600的供电PP5V_S4RS3有5V正常,开启脚P1V05S0_EN有3.3V,P1V05_S0_VREF无电压;
    d.更换U7600芯片后,此板修复。

    案例7:
    a.通电测试,电流只有20MA;
    b.测量PM_RSMRST_L无电压,上拉电阻R8133的另一端PP3V3_SUS有3.3V;
    c.更换U8130后电流跑490MA不动;
    d.准备刷个BIOS先,发现BIOS芯片好像有些虚焊,重新加焊BIOS芯片;
    e.再次通电,电流恢复正常,已经正常跑码,该板修复。

    案例8:
    a.通电电流跑到170MA掉电;
    b.示波器测量除CPU供电,其他供电都有了;
    c.示波器测量CPU_VCCST_PWRGD瞬间有1V,CPU_VR_EN也是一样;
    d.准备更换CPU供电芯片的时候,观察了下主板,发现EC有些许进水腐蚀的痕迹;
    e.重植EC,再次通电电流跑上去了,装机测试正常,该板修复。

    案例9:一块820-00164-A关机重启之后开机掉电。刷BIOS后修复。

网友:
技术不错!感谢分享!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