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85M-D3V R**.1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3-09-02):
直接根据经验测量RSMRST,秒杀。

网友:
有图纸处理起来就容易一些

网友A:
啥问题呢
也么有说 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啥问题呢
也么有说 啊

22k电阻阻值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2k电阻阻值有问题

原来如此,学习了~~~

网友:
小白看的一头雾水

网友:
太强了,直接一击要害

网友:
有图纸根据零件位测量电压就知道,没有这个3.3v是不会触发的。

网友:
阻值变了吗

网友:
估计是C14不良引发的问题吧

网友:
我还是没看懂,楼主厉害哦

网友:
这得修多少片板子才总结出来的经验

网友:
应该是腐蚀开路了,高发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