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的latitude3410,

楼主(2023-09-02):
戴尔的latitude 3410,刷完bios,按开机都没反应了。开机电流也没有。

什么鬼,再刷原厂也不行。哪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。插电池待机0.002,不插电池待机0.027

网友A:
没刷BIOS之前什么情况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刷BIOS之前什么情况?

可以正常开机,所有功能正常。

网友:
按时序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正常开机,所有功能正常。

刷之前没保存就程序吗?没保存的话只能多刷几个版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