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ThinkCentre M828z-N00 版号IQ370SV REV:1.0一体机颜色黑白缺色

楼主(2023-09-02):
ThinkCentre  M828z-N00  版号IQ370SV  REV:1.0一体机颜色黑白缺色  故障现象是无论BIOS下还进系统都没有彩色  全是黑白色   很多人误认为是屏幕问题    因为这款一体机修的多 碰到这样的故障直接刷U8BIOS就行在显示驱动芯片旁边   这机子三个BIOS芯片别刷错  碰到好几台了  应该是通病

网友A:
最后一张图的8脚芯片吗

网友:
路过学一下,谢谢楼主分享
下载收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一张图的8脚芯片吗

嗯嗯  是的   刷那个BIOS就可以

网友B:
以前遇见过医用显示器   客户要求用黑白色

网友:
技术不错!感谢分享!学习了!

网友C:
最好改下标题 , 不然过几天 就沉底了搜不到的
最好写主板版号   其次写机器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好改下标题 , 不然过几天 就沉底了搜不到的
最好写主板版号   其次写机器型号

已经把版号和型号加了

网友:
这贴子写的细腻可以啊

网友:
刷bios修好颜色不正常?

网友D:
是bios问题还是刷错导致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bios问题还是刷错导致的问题

我觉得我写的够清楚了吧   缺色刷我发的那个BIOS就行

网友E:
兄弟你好,我有台一模一样的机器 一模一样的问题。刷了涛声依旧  是哪个环节的问题 。 求指点迷津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兄弟你好,我有台一模一样的机器 一模一样的问题。刷了涛声依旧  是哪个环节的问题 。 求指点迷津 谢谢

我碰到的是可以进系统  机子使用都正常  只是全是黑白色  你外接显示器看下  如果外接也是黑白没有彩色那你这个就不是BIOS引起 如果外接正常刷我发的BIOS就可以好的  我刷好了几台了

网友:
还没遇到这种

网友(2023-10-10):
这个收藏备用了,这种要我我也以为液晶或屏线问题

网友:
最后一图把芯片画个圈标记下可以不,谢谢

网友:
涨知识了,记住了,遇到时可以秒杀了。

网友:
最后一图芯片能帮忙圈一下吗?谢谢

网友:
下次遇见可以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以前遇见过医用显示器 客户要求用黑白色
诊断显示器,价格不菲,机器一坏,升值了

网友(2023-12-09):
楼主你好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BIOS 和系统都是黑白屏 外接无信号, 先刷的你的U8 程序   感谢分享, 但是无果  。我的偶尔正常 。望楼主指点一二  感激不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