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85M-D2V-SI在PE菜单下键盘无反应

楼主(2023-09-02):
           技嘉B85M-D2V-SI在PE菜单下键盘无反应。在BIOS下键盘正常,在PE菜单下键盘没有反应,在DOS下无反应。无启动项下黑色界面也是没有反应。进系统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8.2K排阻坏了

网友A:
PS/2连接的电阻有问题

网友:
受教了,确实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S/2连接的电阻有问题

受教了,确实是

网友:
这块主板问题还真多,给你加分了,多弄点维修案例出来。

网友:
学习了,要是能说说为什么就更好理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