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IH61MI-V1.0 上 酷睿 i5-2500 32nm 点不亮

楼主(2023-09-02):
联想CIH61MI-V1.0  H61H2-LM3 V1.0的BIOS

BIOS编号 :EBKT08A
上 酷睿  i5-2500  32nm 点不亮
问题出在哪了?
请老法师指点!!

网友:
原装联想家悦CIH61MI-V1.0主板,主板使用正常, i5-2500  CPU在其他主板上使用正常。装到联想家悦CIH61MI-V1.0主板就点不亮。

网友:
i5-2500是2011年第一季度上市,你看看主板BIOS的日期,是在这个时间之前还是之后。

网友:
你取下cpu重新安装一下。如果确定主板和cpu都没问题,就是BIOS版本低了。你用一个能点亮的cpu开机,刷一下BIOS,再换上i5-2500。如果有编程器也可以硬刷,但要备份好原来的BIOS。你这块板子的BIOS,论坛里有很多。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15479-1-1.html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90568-1-1.html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22110-1-1.html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33269-1-1.html

网友:
file:///C:/Users/Lee/Pictures/%E6%8D%95%E8%8E%B7.PNG这是这块主板的相关信息。这个BIOS,EBKT08A      2012/5/21 应该是目前最新的了吧?

这里编号后面的08A,(有的是04A),只是编号序列?和bios芯片的容量或者BIOS大小(8M/4M)有关系么?

网友:
闲鱼有大神会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