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成HP- DAX8QAMB8D0-REV D -EC+SPIBIOS

楼主(2023-09-02):
合成HP- DAX8QAMB8D0-REV EC+SPIBIOS,亲测有效,解决不触发,刷完开机报错,不认盘等问题,文件过大,分开传了

网友(2023-10-20):
刷了开机报错还认不到硬盘

网友A:
各位大哥,帮忙看一下这个是多大电阻。键盘插囗中间位置。

网友(2023-11-29):
引用 网友A:
各位大哥,帮忙看一下这个是多大电阻。键盘插囗中间位置。

10k的电阻

网友(2024-08-06):
BIOS很好用  之前是报价 屏幕不显示 刷完不认盘

网友:
我南桥BIOS刷回去之后 开机可以进系统  但是进系统之前会报错

网友(2024-09-05):
不认硬盘开机还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