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RTX2060花屏mats全报错维修一例

楼主(2023-09-02):
板号:CG180PS REV.1.00X
花屏,跑mats报错

测试时间蛮久的测完结果是全部报错

遇到这种报错是没有拆开散热器的动力的,只能在不拆散热器情况下随便测一下,盲猜闲鱼赌卡显存随便乱装

随手测一下有意外收获,这下只能拆开继续维修了

拆开再次测量确认显存供电是偏低的,测量显存供电阻值是正常的,显存批号也是正常的,故障就是显存供电低,搜索鑫制造电路图没有,搜索论坛有但是收费的卖80图纸点位,买!

说到电压不对就想到FB反馈电路,电感后端通过电阻分压反馈到芯片,现在的显存供电芯片都不是采用这种调压方式了,是通过芯片的VREF输出2V电压然后经过分压电路到芯片REFIN,供电芯片可以通过P_M_REFADJ_10调节电压,核心通过VID调节显存电压或者通过外部电路设定,这里电路比较绕只需要知道PMR472PMR483形成分压给芯片的REFIN就行,测量VER是正常的,REFIN偏低,先更换电阻。

电阻位置,更换后再次测量显存供电

显存供电恢复正常,装机测试

跑甜甜圈半小时没事,故障修复完毕,总结就是显存供电偏低显存不能正常工作导致花屏,20系列的显卡能点亮不一定显存供电正常。

帖子结尾给大伙们分享80米买的图纸点位,大家多多加分!

CG180PS 1.00X图纸点位.rar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点位图纸

网友:
为什么你们都能捡漏,但我这的都是核心破损的

网友:
感谢分享,有图有真相

网友:
这种问题修显卡的师弟一起探讨过   就是REF电压低导致显存供电低   拆了个管子后供电正常   当时一起研究的数据手册

网友:
   学习了  显存供电底

网友:
大神级别的

网友:
学习了大佬们     谢谢分享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案例分享和点位图分享 先生大义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。。。

网友:
这真的是要感谢分享了

网友:
显存电压低 确实扫全保错

网友:
谢谢分享,不过我已经放弃显卡了

网友:
学习学习,你们用什么看图纸,点位的,我下来打开,不能搜信号什么的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点位图。看来看懂电路吃透玩精很重要。才能成为电子华陀。

网友A(2023-10-04):
路过学习一下,反馈过低,导致显存供电过低。

网友:
碰到个华硕2070问题一模一样 通病

网友:
高明的师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