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2179刷t2报错,大家帮看看什么问题

楼主(2023-09-03):
机器不开机,刷t2刷到一般屏幕会亮,有进度条显示,还没完成就报错,看图

网友:
多试几下看看,如果不行就是T2坏啦,换T2

网友:
有时要多试几次才可以的呀

网友A:
不是电池就是指纹,外配全部扣上再刷几次试试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电池就是指纹,外配全部扣上再刷几次试试看。

不接外配刷不过吗

网友(2023-11-22):
看不清具体什么错误代码,但是刷不过一般就是上盖没植好,再就是可能底层在吹的时候用镊子推过了,导致连锡,之前一台2251,投篮没拆屏蔽罩框子,刷了好几遍都报错,重植了三遍,最后一遍对准吹完没用镊子推,刷机一遍过...其实之前在显微镜下推动幅度很小,可能是有点位掉漆的没处理好,一推就连锡了。

网友:
触摸板不插或者坏了就会 报错-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