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奇怪问题,技嘉b350m-ds2。还有一块华硕b350m-e主板也是这个问题。

楼主(2023-09-03):
主板装上内存,cpu供电出来一下就没有了,主板跑码到内存,不装内存所有供电一切正常。这个是内存这边影响cpu供电,还是cpu供电有问题导致只能跑到内存。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的。

网友:
你内存是不是坏的   保护了

网友A:
内存不兼容有没有可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不兼容有没有可能

没有啊,这个主板有几块,用这内存没有问题

网友:
有一样的主板就很好修,对参照看电压和信号 不难修

网友(2023-11-15):
这个板子挑内存的,bios版本越高,内存挑的越厉害。

网友:
是不是cpu不支持

网友:
我有一个华硕的B450M-k 不装内存,CPU供电正常,波形正常。装内存后,PWM4这一路就会出现2种情况。
第一种:跑码到4d卡住,此时PWM4 无波形。其他几路供电正常,波形正常。
第二章:跑完亮机代码,PWM4波形杂乱。其他几路供电正常,波形正常。
换过主控,协控还是一样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