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7405d打印机雷击不通电

楼主(2023-09-03):
联想m7405d打印机雷击不通电,测试电源板正常,主板坏了,把主板上坏的5个芯片换掉后,复印打印都正常了

网友A:
芯片拆坏板 还是网上买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芯片拆坏板 还是网上买的

cpu新买,别的拆坏板子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cpu新买,别的拆坏板子

CPU哪家买的 多少钱,我经常遇见USB短路 没芯片拆的时候只能换板。 还定了钢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哪家买的 多少钱,我经常遇见USB短路 没芯片拆的时候只能换板。 还定了钢网

不定哪家,哪家便宜哪家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