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n20h3 sf314-510g-517a 不过隔离保护

楼主(2023-09-03):
版号:nb2672_pcb_mb_v4    充电芯片:bq25700a   123 6 7脚都没电压   隔离管第二个过不去   没有图纸  小白求大神帮忙一下

网友:
直连第二个可以开机充电

网友:
宏基所有图纸点位,需要左下角有联系

网友:
保护隔离不过先看看公共点短路不 然后直接吧两个隔离管全换了还不行再细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