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Surface pro4 开机红条带锁维修

楼主(2023-09-03):
电脑不知道什么原因,bios程序损坏.,开机卡logo,红条带锁.无法重做系统,无法进uefi。
拆机刷bios后可以开机。
淘宝买的合成bios。但是有个黄条,不影响开机。将就用..

2222(1).BIN

网友A:
BIOS里Tpm管理选项里关个设置就没有了

网友B(2023-10-08):
引用 网友A:
BIOS里Tpm管理选项里关个设置就没有了

请教一下大神  关哪个设置啊  我也遇到一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大神  关哪个设置啊  我也遇到一台

bios 里面 左边那列第3个选项点进去,看右边最下面有个en什么的  batter limit,这个是开启电池限流的意思
如果是打开状态那么久只能充电到一个固定的百分百,到了之后就没有充电电流了,关闭以后就可以正常充电了

网友(2024-01-30):
请问surface pro4的bios芯片是哪个呀?

网友(2024-03-07):
这个没有遇到过

网友C(2024-05-09):
我刷了不开机 原机卡LOGO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刷了不开机 原机卡LOGO

是需要用这个bios里面的me合成的,不是直接用的